楼主(2017-11-24):
图中电路是我用AD画的,刚学AD,运放的脚有点不对,我也不会设置。不过不影响整体,对吧。
上图是主板的电流检测图,我只画了v相,输入Iv静态应该为0v,正常,比较简单的电路,Iv'为测试孔,电压为1.65v。到这里都很正常。再说说故障,2.2kw机器,带电机跳pf0,为输出缺相,pf0是电流检测出来的,通过带电机来检测v,w两相电流来判断输出缺相。由于IV'有测试孔,我空载运行,不跳pfo,我用万用表测Iv'的电压时,表笔一接触上,立刻pfo,电压为1.65v,电压正常,进cpu前有钳位和π型滤波电路,脑中映出是不是有干扰呢?我就报这试一试的态度,在Iv' IW'和地分别加上个104的瓷片电容,嘿,再用表笔量,不报故障了,显示电流值一点零漂都没有了(以前表笔戳上去会有0.8A左右的显示)。赶紧去带载试试。正常了!
我和大家分享了这个故事,因为我并不是设计电路的工程师,我不会计算电容的值取多大合适,但我想和大家一起去交流,一起进步。
不知大家在遇到这种问题会怎么办呢?并瓷片的取值范围又是如何选呢?

网友A:
报缺相,但故障在电流检测电路?

网友B:
三相电流检测输出信号得平衡,否者就报接地故障,信号的的采收来至霍尔器件,它的性能和供电的质量都影响信号的和输出,必要时的用示波器看看了,加一些滤波吸收的小元件来补偿是可以的

网友C:
会不会影响电流(电压)的报警翻转响应速度?

网友D:
回复 网友A:
缺相就是某路没电流,当然有可能电流检测

网友D:
回复 网友C:
这个一定会有的,需要理论计算和实际测试

网友E:
原来的102失效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E:
哈哈,应该先换个试试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