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下压,并不打火

楼主(2017-11-25):
如图,点焊机一台。踩下脚踏,不打火。
晶闸管没激活?

楼主:
图片补上了

网友A:
检测驱动电路是否正常,另外看看脚踏开关的信号是否加给了控制板,设备很简单,维修应该很容易,

网友B:
脚踏开关有问题吗。

网友C:
看到那个电容:不是杂牌就是老古董

网友D:
要用万用表测量各个接线端口的工作电压的,比如可控硅模块的输入和小信号控制端口。

网友E:
可能没有构成回路。。

网友F:
机同款的机台可以互换下试试,脚踏开关没坏就是板子坏的可能性大

网友G:
先检查点焊头与焊件座之间有没有电压,没有,就先找出为什么没有这个电压(先解决这问题再说)。

如果有,就踩下脚踏开关,同时监测点焊头与焊件之间电压,看点焊头与焊件压紧后这个电压下不下降,如果不下降,或者下降达不到接近0V的话,检查焊件与焊座的接触是否良好,焊座与焊接变压器接触是否良好,找出为什么这个电压不能为0V并解决之。

如果点焊头与焊件压紧后电压已为0V这就要检查触发电路有没有问题了。

点焊机是通过检测点焊头与悍件压紧后的接触电阻大小(接触电压)来触发焊接变压器工作的。

只有接触电阻为零,焊机检测到接触电压为零,才能触发焊接电路工作。

网友H:
曾经给一以外圆磨作一个台晶闸管调速 系统,谁想最终没能选到一只大功率电阻而效果不佳 。记得就是 这样一只绕线电阻。

楼主:
脚踏没有任何问题。否则气缸不会动。

网友I:
这个其实最大的可能是焊头那里断了,前几天碰到一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