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1-25):
厂里有一台设备,用的是一个杂牌plc模仿三菱的,但是接口又是用的db9的,那么如何把三菱的8口改成db9口呢!plc我打开看了db9接口下,也就用了358这三个!而三菱呢也打开看了下,用了4根线,rx+-.tx+-,那么如何改呢!

网友A:
知道8针插头座的定义,就能改成9针插头座了。找他的说明书呀,一般手册上要对通讯线的定义有个交代的。

网友B:
可能不是简单的8-9转换,看那意思,一个是232,一个是422

网友C:
引用 楼主:
厂里有一台设备,用的是一个杂牌plc模仿三菱的,但是接口又是用的db9的,那么如何把三菱的8口改成db9口呢!plc我打开看了db9接口下,也就用了358这三个!而三菱呢也打开看了下,用了4根线,rx+-.tx+-,那么如何改呢!
上个照片看一下是什么样子的PLC。

楼主:
叫德源,型号是FX2N防三菱的

楼主:
还有一点就是,这个与触摸屏连接,用的是db9接口的,235这三个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仿三菱悲催了:这个外形完全看不出三菱一点影子

网友E:
西门子200的485通信用的就是358,外形也很像,建议试试西门子s7_200的通信线及软件。

网友F:
我看也像仿西门子的

楼主:
谢谢各位大神了,虽然看上去像200但型号确实是FX2N,今天也打电话问了人家厂家了,人家说这个是开发版要定制,没有别的办法了!只能外修

网友G:
这个看起来是西门子的产品 ,又怎么会是三菱的呢?

网友H:
现在某宝上卖的三菱工控板的确有的是西门子的外形的,既然确定是三菱板,估计你的接口应该是232的,这个是有现成的电缆卖,价格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H:
现在某宝上卖的三菱工控板的确有的是西门子的外形的,既然确定是三菱板,估计你的接口应该是232的,这个是有现成的电缆卖,价格便宜
可是如果是232接口的话,他里面应该是用了2.3.5这三个通讯的线,可是这个防三菱的里面用的是3.5.8.这三根通讯的线,又像是485通讯的!因为这个db9接口里面拆开来看,就是只焊了3.5.8三根线!

网友I:
拥有西门子的外形,三菱的内心。真是强大的国货啊……。

网友J:
哈哈;山寨的三家的产品,还用西家的外壳;

网友K:
引用 楼主:
厂里有一台设备,用的是一个杂牌plc模仿三菱的,但是接口又是用的db9的,那么如何把三菱的8口改成db9口呢!plc我打开看了db9接口下,也就用了358这三个!而三菱呢也打开看了下,用了4根线,rx+-.tx+-,那么如何改呢!
三菱FX系列PLC的编程口物理层是RS422,所以有发送+、发送-、接收+、接收-共计“4根线”
杂牌的仿三菱的下载口物理层一般是RS232,所以就有发送、接收、信号地
三菱FX系列PLC的SC-09编程电缆可以把RS422转换为RS232
当两边物理层都是RS232的时候,接线就不用多少了,你懂的!

网友L:
回复 楼主:
简单的plc,自己编程换个正规的就行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还有一点就是,这个与触摸屏连接,用的是db9接口的,235这三个
什么型号牌子的触摸屏?看下触摸屏的通讯设置……
plc有拆开也不让大家看看内部长什么样子?特别是通讯接口部分!
来个图不知对不对啊!

网友M:
为什么不用232的接线方法试试?

网友N:
看下3、5、8三个脚到哪个集成块了,集成块的型号能看到的话,大伙就能猜到是什么接线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仿三菱悲催了:这个外形完全看不出三菱一点影子
这你就不懂了吧!这是结合三菱PLC内在美和西门子外在美的结晶啊!

网友K:
引用 楼主:
厂里有一台设备,用的是一个杂牌plc模仿三菱的,但是接口又是用的db9的,那么如何把三菱的8口改成db9口呢!plc我打开看了db9接口下,也就用了358这三个!而三菱呢也打开看了下,用了4根线,rx+-.tx+-,那么如何改呢!
你这个问题好像回答过,正品三菱圆孔的编程口物理层是RS422的,仿三菱的通信口(下载口)一般是RS232的,你用一根SC-09电缆即可把正品三菱编程口RS422信号转换为RS232信号了!

网友D:
回复 网友K:
欧式端子害死人:我今年做的好多项目都是欧式端子,要么就是那种欧式插针棒形端子的导线没有压紧,要么就是端子与端子台虚接,导致各种莫名其妙的故障,淘汰这种规格的破玩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K:
引用 楼主:
厂里有一台设备,用的是一个杂牌plc模仿三菱的,但是接口又是用的db9的,那么如何把三菱的8口改成db9口呢!plc我打开看了db9接口下,也就用了358这三个!而三菱呢也打开看了下,用了4根线,rx+-.tx+-,那么如何改呢!
你这个问题好像回答过,正品三菱圆孔的编程口物理层是RS422的,仿三菱的通信口(下载口)一般是RS232的,你用一根SC-09电缆即可把正品三菱编程口RS422信号转换为RS232信号了!
可是它的接口不一样,一个园口8,一个db9.

网友O:
需要自己慢慢猜测的产品
可能是232的 也可能是485 422的
拆开看看通讯芯片是什么的。

网友K: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K:
引用 楼主:
厂里有一台设备,用的是一个杂牌plc模仿三菱的,但是接口又是用的db9的,那么如何把三菱的8口改成db9口呢!plc我打开看了db9接口下,也就用了358这三个!而三菱呢也打开看了下,用了4根线,rx+-.tx+-,那么如何改呢!
你这个问题好像回答过,正品三菱圆孔的编程口物理层是RS422的,仿三菱的通信口(下载口)一般是RS232的,你用一根SC-09电缆即可把正品三菱编程口RS422信号转换为RS232信号了!
可是它的接口不一样,一个园口8,一个db9.
看看SC09电缆是什么吧!好好搜索一下吧!我都回答到这个地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