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汇川7.5KW变频器,炸机修复!

楼主(2017-11-25):
这台变频器经检查,是一体化IGBT炸机了!先别着急,测一下驱动电路是否正常!绕过努力的检查,发现上三臂都正常,(见波形)!而下三臂其中两路没有波形!也就是说:下三臂只有一路波形是好的。经过检修,换掉了两个驱动光耦TLP350.重新检测波形,六路波形全正常了!接着上好一体化IGBT。开机工作正常!(换IGBT)前一定要检查驱动信号的波形,以免新的IGBT再次炸机!

网友A:
看样子在自己家里修,接的私活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小私企,我给人打工。

网友B:
看说话很实在,应该是干活的,谢谢分享,

网友C:
维修就要仔细小心啊

网友D:
汇川的板子工艺不错!

网友E:
好像是280的通用型的

网友F:
亲,你们修的时候都不拆大电容的吗?我修都是习惯性的拆掉再修,觉得安全些

网友G:
前列回春是什么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F:
可以用安全电压单独供电给IGBT.比如12-50VR的。

网友H:
楼主最后的波形是运行的吗看着很漂亮,我还不太会用示波器 呢!用的是自动模式吗?

楼主:
回复 网友H:
是运行时的波形,我用的是DS1052E数字示波器。也不是太会。

网友F:
回复 楼主:
这个当然知道,只是你驱动板和用电源供电的吧,那电容存的电有点呈吓人,有的时候一不注意碰到了有得受的了

网友I:
论坛里维修高手不少呀。

楼主:
电容是不小,但也不用拆下来,小心就是了。电容上都并有均压电阻,也会慢慢的把电荷放掉!我也是自学的,电子技术这一行我是从零学起的,首先从希腊字母识起!一个星期的时间拆开能认R代表电阻,C代表电容L代表电感等,这些我都是从零开始的,视为我没什么文化程度!记得我最早修变频器的时候,有一台日本的变频器,上电后放了一夜了,第二天我继续维修,偶然螺丝刀碰到了直流母排上,只听“呯”一声巨响!给一屋人全吓跑了。事后我一看,是我的螺丝刀搭连了正负直流母线,连螺丝刀都掉块肉!当时我的经验很少,对变频器原理懂得也不太多,还经常把坏了的充电电阻直接短路那样使用,可是人家小日本的就是好,开机运行没事,只是有时灯会暗一下。用几个这样的常年也没出事!全厂只有我一个人会修变频器,也就没在意!
其实,变频器里的电解,只要注意就没事,电解引脚并有分压电容,只要电阻没有坏,慢慢会把电解里的电苛泄放出来,但如果分压电阻断了,那电解里面的电就会一直存着!(容量3300MF).不经一事不长一智,以后我就重视那个分压电阻了,电解只要有坏的,就把那个分压电阻也换掉!否则电容会短命!
为什么要有分压电阻呢?是由于电解电容最高只能做到500V的耐压!那么要用两个500V的电解串联起来才能达到1000V的耐压。又由于电解电容的容量做不了精准,会产生每个电解得到的电压电流不均恒!会使另一个电解损坏或短寿或爆炸!怎么办呢?由于电阻可以做的精准,所以,每个电解上就并了一只适当的电阻!这样,就会使两只串联的电解得到的电压电流是一致的了。380V经过整流得到一个不纯净的直流电,经过电解滤波(380VX1.414=537.32V),那么两只电解串起来是1000V,足够用了。但由于这么大容量的电解在交流电路并联,相当于短路,因此,在电解前面加一个适当的电阻(充电电阻)先为电解缓慢充电,当充电到80%时,CPU发出指令使接触器吸合,把电充电电阻短路掉!使整机得到了全功率的电压!开始了正常的供电!我这也是边修边学才边理解的,和前辈门比差远了,让大家见笑了!

网友A:
工作环境不错~!~环境好才能工作舒畅~!~效率才能高

网友J:
回复 网友H:
充电电阻和焊机的软启动的热敏电阻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