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1-25):
 变频器的故障,作为新手,欠压、过流、过温、炸管等多有遇到,有的是直接代码,有个测量范围,有的万用表直接就能测出,就是说目标很明确的。但有时出现的代码就是一个接地报警,有的开机就报,有的运行后再报,或者空载时就报,对于新手来说,完全没有了目标,失去了方向。有没有老师给讲讲这方面的检测原理,控制方式,从哪下手?
  之前碰到安邦信G7的,就是空载运行二十多分钟开始报接地报警,复位后能继续,但一会就报,感觉无从下手。现在台达VFDB,开机就报接地硬件保护线路异常。查了很多变频器说明书对于接地保护都是要求查外围电机和线缆,但是空载就报说明不是外围的问题,那这个内部的检测原理又是什么呢?哪方面会引起接地报警呢?求老师们解惑啊!

网友A:
如果是与运行时间有关系,那就应该是温度电路有关联!观察一下风扇是否正常,温度传感器是否正常。但报的是接地的话应该查查电机对壳或地线是否漏电。电缆是否漏电等。

楼主:
回复 网友A:
情况都是在空载的情况下,就是不接电机,台达的是上电就跳,看原理图上面好像也没几个报警信号啊 ,三相电流检测,电压检测,其它的貌似没有看见

网友B:
一般从霍尔查起,上电报可用拔插霍尔解决,启动报也可通过拔插解决【空载】【拔插断电情况下进行】,如果不能排除,可检查线路板电流检测与保护电路,运行中报就查起来比较麻烦【带载】,也可以通过拔插法检测,必须断电情况下进行,可通过分别更换霍尔检测,因为比较麻烦,根据机型可以一次更换两只或三只霍尔,输出是两只的更换两只,是三只的就更换三只。如果不能排除,检查线路板。【电流检测与保护电路】,或检查变频器三相输出电压或电流是否平衡,电机线与电机是否接地。

网友C:
三相输出电流信号幅度不一致,导致接地报警。这是从原理上来讲。实际检测电路往往由反相求和电路和窗口比较器构成。当电路不良时(如反馈电阻变大或比较器基准丢失),容易误报故障。互感器不良导致电流信号不平衡或后级检测电路异常,都会产生接地报警故障。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咸老师的讲解!确实三相互感输出电压不一致,其中一相为0.44V,另外两项都在0.24V左右,变频器未接负载,照理说输出测没有电流流通,是不是就不会有检测电流呢?因为没法带负载测试,我也不知道负载时应该是多少?现在输出来看确实三相不平衡,互感器的问题了!

网友D:
要确认是互感器的问题,也需要测试。互感器,比较器都有可能会不正常,逐一排查确认。咸老师的分析很明确,在此学习了。

楼主:
最终的处理方法:因为不知道电流互感器的型号,无法更换,所以我把该相放大器输出端隔断了,就是输给CPU的始终是低电位,变频器现在不报警了,但是无法带负载测试,不知道负载测试时会不会三相不平衡?或者可以把另一相的输出并过来,让CPU 检测时也实际是该相电流?把三相互感器当两相的用。

网友C:
互感器工作供电正常的情况下,或施加交流电流或直流电流(用电流发生器)测试输出电压或波形,判断其好坏。
这是最准确的判断方法。

网友E:
个人感觉 ,变频器维修的难点 一般来说就是检测部分,这涉及到模数电的基础知识,可惜在学校学的基本都还给老师了。。。

网友B:
回复9楼,不要吓着,其实维修并不难,只要你愿意学,是可以边干边学的,理论知识可以随时补充,遇到问题再查也不晚,闲暇时多看看就有了,战略上要看轻一点,战术上要重视就行。

楼主:
回复 网友E:
边干边学,当然基础还是要一点的,还有咸老师的书还是很有帮助!
对于这台台达变频器,最后接电机空载没有问题能通过,没有换霍尔,只是三相中屏蔽了其中一相,厂家作为备机,还没带载试过,带载时再看咯!还是谢谢各位老师的解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