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的扫描时间

楼主(2017-11-25):
请问各位大神,我有一段三菱FX-3U的PLC程序,我想设定固定扫描时间,因为无法确定程序的具体周期,我不知道该设定多少,我应该怎么做?

网友A:
如果能够查看到程序的最大扫描周期,则可以参照。

网友B:
参考D8012的值;

网友C:
一般10000步左右含3轴定位程序,最大扫描时间基本不超50mS,普通数字量逻辑10000步不超20mS

网友D:
3u三轴16k步程序50ms可以参考下。如果现场设备对扫描周期要求很高的话就只能往上换L换Q了。。具体情况还是要看单LD指令的时间

网友B:
D8012是最大扫描周期,设定比这个值大点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