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1-26):
新房装修家中总共有7个灯开关。其中有三个电压为100V左右。求教为何会出现这样情况。还有该如何处理(PS:重点装修已接近尾声。壁布贴好了。地砖贴好。房顶也完工了)

网友A:
或可查有无接触不良或分压,等;明了线路的联结和走向,分范围查。

网友B:
你这个找人装修的:装修人员负责——扣装修款

网友C:
如果是走的暗线,就是把线分错了。穿墙线最大的弊端就是一槽烂。如果是桥架,就很好查了。

网友D:
都不清楚你是怎样测量的,如果真是100的电压,你的灯能正常亮么,通常做水电安装的就算水平多差人家都会接个100瓦的灯泡去测试,为啥不接个几瓦的节能灯测试呢,就是为了避免零线和地线接错不跳闸

网友E:
楼主肯定不是用万用表测量的吧?那种数显电笔吧?100v应该是感应电压……

网友F:
这个还不好说
每个回路的开关断开一路一路来理吧!
用万用表测量吧!

网友G:
要么线接错了,要么接触不良。

网友H:
引用 楼主:
新房装修家中总共有7个灯开关。其中有三个电压为100V左右。求教为何会出现这样情况。还有该如何处理(PS:重点装修已接近尾声。壁布贴好了。地砖贴好。房顶也完工了)
没验收呢,等验收的时候直接找工头要解释,工头为了拿到装修款,会帮你解决问题的,至少七盏灯要能亮能关。

网友I:
怎么量的,量的哪里,用的量具,灯是否正常,什么灯具,都没有交代清楚 只能猜

网友J:
难道零线与地线接错了

网友K:
接上风扇能不能正常转,不正常应该是线接触不良或接错了。正常转应该是你测错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找人装修的:装修人员负责——扣装修款
扣钱有啥用,问题没解决,再请人弄?好有钱哦

网友L:
引用 网友E:
楼主肯定不是用万用表测量的吧?那种数显电笔吧?100v应该是感应电压……
应该是这样的电笔测量的

网友M:
不清楚接错了,还是量错了,我感觉 测量错的可能性不大,那么十有八九就是 接错了,出现了分压。

网友N:
带数显的那种电笔吧~!~

网友O:
有图有真相,上图看看你是怎么量的,用什么量的。

网友P:
灯泡能亮吗?

网友Q:
过去这么多天了,结果呢?找出问题了吗

网友R:
发贴的应该不是圈内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