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点闪跳

楼主(2017-11-26):
现场PLC点偶尔闪跳是什么原因

网友A:
输入还是输出请先讲清楚;

网友B:
一般两种原因:1.干扰;2.程序逻辑问题

网友C:
输入点一般是快速信号或者高频干扰之类,输出点是程序驱动的,找程序原因

网友D:
楼上解释的很清楚了,查查就会找到原因的,还有要把故障描述的再清楚点。。。

楼主:
PLC 输入点,整个模块的全部闪烁一下

网友A:
全部闪先把供电的电源检查一下;
电源中间断电又送电会引起;

楼主:
该PLC 盘柜是装在炼钢炉的上方,每次行车开进来兑钢的时候PLC输入点会偶尔闪烁一下大概一秒左右,以前没有出现这种现象

网友E:
估计是干扰问题了

网友F:
估计是吓得,行车这么大的家伙,能不吓人吗

考虑,1 供电,2,干扰,3,震动。

网友G:
既然你是开行车时候出现的问题,估计你在开行车时候还有主吊车的动作的,那个时候由于电机启动引起的干扰吧,看看你的动力配电柜吧

网友H:
1、机械振动、线抖动等等可能性最大。
2、干扰。

要是闪断一下,干扰的可能性就最大,但持续1s的DI断,貌似不是干扰啊。

网友I:
也可能是输入信号用电的电源问题,检查一下输入设备用电。 24V还是别的电压? 导致输入信号不正确了

网友J:
干扰或者接触不良,震动引起的。

网友K:
干扰可能性大,看看电源滤波能不能解决下。

网友L(2018-07-09):
PLC输入点闪跳一般是现场干扰,需要做好防干扰措施,输出点闪跳通常是程序没有写好,没有考虑一些瞬时动作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