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1-26):
大家能否分享下是如何焊接变频器的驱动模块923.929的,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非常感谢。。

网友A:
923,929光耦焊接?

网友B:
焊接集成电路的要点:

电烙铁要恒温的,不能超过200度
焊锡丝用低熔点的
电烙铁头在芯片管脚的停留时间不能超过1-2秒。

网友C:
八脚的,又不是一百脚的,有那么难吗?

网友D:
多练几回就会了,很简单的东西。

网友E:
   贴片的用热风枪吹很好;直插式的也可以用热风枪吹。如果没有热风枪,可在两侧引脚上多加点锡,用电铬铁快速的在两边加热就可拆掉。

网友F:
这个不就是一把镊子、一个扁嘴焊头搞定??

网友G:
电烙铁和热风枪可以解决。

网友H:
熟能生巧多练。

网友I:
这个还要交流,不是基本功吗?

我看帖子应为“讨教”为妥

楼主:
对对,因为本人不经常焊接这些模块,所以不太熟练。是应该想各位大师请教请教的。。。 本人今天又遇到个问题。HLP-A的7.5KW变频器模块拆掉后,怎么就是屏蔽过流报警,有大师给我指点下呀,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