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1-26):
一台丹佛斯VLT2800,不带负载输出6点几的电流,带载报ERR16,各位老师指导一下

楼主:
接上散热风扇就报ERR16

网友A:
应该是输出电流监测电路有问题了吧。

网友B:
不带载是什么意思?输出悬空?如果是,那这电流就是短路的环流了?上下桥臂有漏电?

楼主:
模块也换了,不带模块,测量驱动电压也都平衡

楼主:
接上散热风扇一开就报ERR16

网友C:
2800是直流母线电阻采样,只要IGBT开通就会取采样,不带载有电流正常

楼主:
虚焊了,终于OK

楼主:
客户又送回来了,还是那个问题

楼主(2018-02-10):
回复 楼主:
终于修好了

楼主:
回复 楼主:
变压器坏了

网友D:
电流监测与显示电路负责电流显示与检测 监视,既然空载显示电流,应该从电流检测 电流监视 CPU接收电路与其相关的功能管脚的电压着手,运放的电源是否正常是影响电流检测准确的重要原因,这个中的因素很多,比如此案例变压器不正常,又比如,正负15V异常 运放损坏其周围元器件有损坏或个别元件虚焊 CPU坏 引线断等等。维修此类故障,顺藤摸瓜法,事先分析法 电压法 电阻法 排除法比较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