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超声波传感器怎么接到PLC上用?

楼主(2017-11-26):
请教师傅,这个超声波传感器怎么接到PLC上用?

楼主:
我只要它能输出开关量就可以了

网友A:
按照电源的电压要求先把电源接上,然后用示波器看那两个输出端的波形?

网友B:
先搞清楚输出的信号;

网友C:
你的这个直接接PLC不行,不是PLC认可的信号

楼主:
要怎样才能接入PLC

网友D:
这是玩单片机用的模块呢!

网友E:
利用输出ECHO的TTL电平信号 加TLP521来实现吧!

网友F:
加线圈5v的中间继电器也可以,三极管都行,转成plc可接收信号即可。

网友G:
不考虑检测距离就简单
使用晶体管输出的PLC,输入用中断
如何转换电平不用说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