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1-26):
各位老师,本人新接触PLC编程,试写一个程序,用的三菱works2软件,涉及到多重输出,按照资料上使用MPs堆栈,但是指令输入MPs显示错误,请问如何用指令写入堆栈出栈指令,谢谢

网友A:
贴出你的程序截图;

楼主:
本来我是编的一个SFC梯形图,但是到多重输出时卡住了,虽然可以用下划线编写,但是心里想把它搞清楚,照着资料书里这个简易程序编,也不行,资料上说,MPs指令是独成一行的,但是我指令表输入总是显示错误,而且works2软件所有指令里也找不到这三个指令,我用下划线把程序编出来后,把它转成指令表也跟书上一样,但是就是堆栈指令不会输入,求指教,谢谢

网友B:
plc还用堆栈?

网友C:
那个是用手编时用的。电脑编程梯形图时直接下划线。指令表编程方式才用mps那几个的。

网友D:
你钻牛角尖了,用梯形图编就能达到效果非要用指令表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