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本周很火??不是这里冒烟就是那里冒烟。(20171127)

楼主(2017-11-26):
周五电箱内220V隔离变压器冒烟,拆开看看并没发现接头位置有问题,看来是漆包线质量差,用久了线圈间短路
今天又是超声波电源线接头进水冒烟,线路中间有接头也真是麻烦,最好还是用带胶热缩管替代电工胶来绝缘处理。
幸好发现及时,都没有烧起来。

网友A:
那个变压器你不加个小保险么

楼主:
变压器输入端有个小断路器,保险装在输出端,只是控制些计时器和温控器

网友B:
我的控制电压基本就是220AC、DC24V,无奈会选用DC12V,DC5V(伺服驱动器),低压交流不予选用(除非机械手检测高温铝水——那个需要考虑直流电的电极腐蚀效应)

网友C:
是不是空开选大了

网友D:
设备用久了总归会有点毛病的。

网友D:
曾经公司使用的移动式臭氧发生器都发生火灾,消防队都来了,设备是自动开启定时关闭的,看了监控设备根没有停止,造成电机过热引起火灾。后来领导问厂家,居然以前有过类似案例,够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曾经公司使用的移动式臭氧发生器都发生火灾,消防队都来了,设备是自动开启定时关闭的,看了监控设备根没有停止,造成电机过热引起火灾。后来领导问厂家,居然以前有过类似案例,够坑吧。
把消防队都引来了怕是要罚款加停业整顿喽,我这个主要还是质量不过关,电箱到设备之间不应该有接头,加上点检不足

网友E:
我们也是变压器烧过,是负载短路造成的。电气这方面就是怕火和烟,怕的要死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们也是变压器烧过,是负载短路造成的。电气这方面就是怕火和烟,怕的要死
负载端应该加保险啊。
还是整一个菲力尔的热成像万用表算了

网友F:
前级保护欠缺是主因。
这两天的今日话题太一般。

网友G: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们也是变压器烧过,是负载短路造成的。电气这方面就是怕火和烟,怕的要死
负载端应该加保险啊。
还是整一个菲力尔的热成像万用表算了
有这么一块表热成像万用表就够了,点检就方便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们也是变压器烧过,是负载短路造成的。电气这方面就是怕火和烟,怕的要死
负载端应该加保险啊。
还是整一个菲力尔的热成像万用表算了
有这么一块表热成像万用表就够了,点检就方便多了。
已经申请采购了

网友H:
估计平常没怎么好好保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