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1-26):
修一台1.5kw变频器,负载回路的24v绕组回路电容容量变小,去掉风扇,上电显示正常,把风扇插上无显示,这个什么情况啊?请师傅指教

网友A:
   可以用万用表测量开关管漏极的电压,楼主可以再试试,找到自动关机的原因。既然发现一些电容的容量都减少了,为何不先更换了再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