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0KW软启动切换旁路接触器就冒烟了

楼主(2017-11-26):
装配好了之后用三相5.5KW电机试过,工作正常。放置了几个月,昨天去安装,启动200KW变频电机。启动正常,但是启动完成切换旁路接触器的时候听声音不正常,接触器噪声很大,立马关了,此时软启动器就冒烟了。电路板烧的部位基本就是控制电源L N进电源侧。检查了二次线路没问题,都是按照说明书端子配线,也用5.5KW电机试过。不明白怎么就冒烟了。

网友A:
启动200KW变频电机,配置的旁路接触器功率本身就不小了,如果你没有用继电器中转驱动的话,就是接触器驱动功率较大导致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启动200KW变频电机,配置的旁路接触器功率本身就不小了,如果你没有用继电器中转驱动的话,就是接触器驱动功率较大导致的问题
有道理,驱动旁路接触器的电源,是不是来自软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启动200KW变频电机,配置的旁路接触器功率本身就不小了,如果你没有用继电器中转驱动的话,就是接触器驱动功率较大导致的问题
我们分析也是,就是没用继电器过渡,直接用的软启动旁路触点。说明书标注是250v 5A,也是个教训了。

网友C:
不会是线接的不实吧。

网友D:
控制旁路接触器触点容量大小。

网友E:
看你的图片,你的继电器的线圈吸合功率应该是超过1千瓦的,会造成吸合不成功,支持高雅的观点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启动200KW变频电机,配置的旁路接触器功率本身就不小了,如果你没有用继电器中转驱动的话,就是接触器驱动功率较大导致的问题
那小电机试机时怎么没出现问题?

网友A:
回复 网友F:
小电机试车你会把那个最少630A的接触器安装吗?

网友A:
施耐德接触器,D400的工作功率1075VA,D620的工作功率1650VA,启动功率瞬时可以达到10I,也就是你0倍电流!
这下子你知道烧的不怨了

网友G:
相当于没经过负载,你说烧不

网友H:
引用 网友A:
启动200KW变频电机,配置的旁路接触器功率本身就不小了,如果你没有用继电器中转驱动的话,就是接触器驱动功率较大导致的问题
这就是高手,一语中的。

网友A:
我见过大的高压断路器驱动电机就是2.5KW的直流电机(操作电源DC220V),而且那个还只是用于分合闸储能!另外内部还有很多功率不菲的操作电磁铁!
我们配置控制电路需要考虑该操作回路耗电功率,不是说在图纸上鬼画弧就行了!

网友I:
我曾经用的一个600A的接触器,线圈电源用中间继电器控制,基本上启动一下,一个中间继电器就报废了,而且控制线用0.75的,接触器嗡嗡响就是不吸合,后来把控制线换大,中间继电器换0910接触器才彻底解决,也就是说,千万不要忽略控制电路的功率……

网友J:
看我的,我以前发过一个控制300kw的软启动柜,我用的1000a的接触器好像,我也给忘记了,带动200kw电机没事的,普传软启动器,没烧啥,最后我启动350kw的电机,电压拉低了,接触器直接触点吸合不紧,融化了一堆铜水了。

从来没有用过中间继电器在切换控制一下。都是直接驱动。

网友K:
这么大的接触器,启动电流很大,带载能力不足。

网友L:
怀疑是不是在接外部电机时,接线有问题呢?

网友L:
我是将旁路输出接点引入PLC输入端,由PLC控制输出旁路接触器,但看旁路输出接点规格,容量 应该是够了,当然转中继放大触点容量更为保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