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学习问题

楼主(2017-11-27):
我是做机械维修工作,最近在学松下PLC的程序。
机器的PLC是专门有别的部门的人负责。但是我也可以私底下下载PLC。
最近机器增加了个检测NG五次就报警的程序。
我比较了前后的PLC的IO注释,IO,寄存器登个都一样,没有变化!
但是PLC的步数前后不一样,修改后的程序多了20步。
我请问怎么查出这差异(询问修改的人是不会告诉我的)?
一行一行的查吗?前后有四万步啊?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网友A:
不知道你那个PLC有没有线上和线下的对比功能,如果有就可以直接找到不同点

网友B:
呵呵;你原来的程序及对应的工艺没搞清楚,那么搞明白增加的那部分在哪又有什么意义?

网友C:
软件有个程序校验功能,两套比较一下就出来了

网友D:
一般PLC可以进行程序比较的。

网友E:
为了程序而看程序,是不是走到学习的弯路上了呢?
熟悉下编程软件都有些什么功能的菜单,还有编程软件的帮助文档……

网友F:
刚学习只要掌握基本指令及一些程序里经常出现的应用指令的用法就行了,对比程序只是了解别人的思路。步数多不一定复杂,很多功能也许就几个基本指令就可以完成。象你说的这个功能就是一个很简单的程序,用计数器计5次NG的脉冲,动作后报警,只要掌握计数器的用法,自己动手也不难。

网友G:
一般PLC软件都有程序对比功能,会显示出差异。松下没用过,你熟悉一下软件功能菜单看有没有。

网友H:
比对吧
如果你熟悉工艺流程直接找也能找出来!

网友I:
最近机器增加了个检测NG五次就报警的程序。
我比较了前后的PLC的IO注释,IO,寄存器登个都一样,没有变化!

不可能没有变化!
既然要5次ng变化,就从这里找变化,什么可以有5次ng变化,就从哪里下家伙。

楼主:
回复 网友I:
谢谢各位的指点。
我比较修改的功能区的注释,找到有报警的注释,找到注释对应的点。再用程序带的查找,查找这些点位于哪些地方。
我方便时再试试朋友们说的程序对比吧。

网友J:
先找出它的报警输出是哪个点,然后再找出它的驱动条件。。。

网友K:
增加部分的输入点至少应该知道吧
从最相关的开始找,这么大的程序,想完全看懂也很难的。

网友L:
不如按下CTRL+F直接输入5,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