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1-27):
 单位有一台10吨天车采用的接触器换相控制起升,三相电源有一相不通过接触器,直接进入电机,接触器控制其他两相,前天干活的时候,一送上空开,接触器还没有吸合,电机就哼哼,而且声音很大,怀疑电机缺相,可能接触器控制的两相电有一相接通,和直接进入电机的电源线形成了两相电进入电机,造成电机缺相,但检查接触器和线路,绕组均正常,包闸也正常,这下可怎么办啊,查了2个多小时,问别人也不知道,可是费了劲。
 最后直接检查电机,发现有一项接地,可能就是这相接地的电机线导致声音异响,而且这相线就是直接进入电机的那趟线,更换电机后一切正常了。

网友A:
为什么要一相不通过接触器,感觉这样不规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一相不通过接触器,感觉这样不规范。
跟断火限位器有关系

网友C:
为什么不用三相断路器?
这个设计出于什么考虑?

网友D:
没搞懂,一相直接进入电机的用意

网友E:
三相限位器其实就是断的两相电,一相直接接的电机。

楼主:
谢谢大家了,可能我描述的不够详尽,断路器是三相断合控制,而接触器是控制两相的断合,有一相不通过接触器,直接从空开到电机的

网友F:
可以用一个主接触器另外加两个换相接触器

网友G:
感觉不规范啊,10吨的电机也是不小的,本来就应该安装有相序,缺相,过流等功能的综合保护,还有你电机都有一相接地竟然不会跳闸,难不成要等到冒烟

网友H:
楼主说的可能是电葫芦的。天车一般都是接触器控制三相

网友I:
这个肯定属于那种作坊式发展起来的公司留下的遗祸

网友J:
这样接线是没有啥问题的,只是电机的保护措施不是很好,都接地了还没跳闸,再憋一会儿电机恐怕就冒烟了。

网友K:
技术不到位,这样的故障查了两个小时。

网友L:
以前老的行车是这样控制的,这种情况是电机绕组有一点接地故障存在,所以绕组一相对地负载状态,使电机有异响

网友M:
这种极为不安全,一不小心有电击的危险

网友N:
生产线的设备维修,就和考试差不多,后面有人在催你,监控你,此时处理问题,特别需要沉着,有条理的排查问题,锁定故障点。现场的快速分析能力,应变能力都是一个考验呦。

网友O:
还有这样控制的,没见过。

楼主:
可能这个设计太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