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1-27):
请教各位,像这种情况是不是电源板元器件老化引起的啊?该如何处理?谢谢!
努力的程度决定成功的进度!

网友A:
用了很多年了?

网友B:
启动电阻阻值变大了吧

网友C:
先检查开关电源是否正常?

网友D:
应该是操作面板的问题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了3年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怎么检测呢?

楼主:
回复 网友C:
送电几分钟后,显示正常,使用就没有问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不是面板的问题,送电后面板不显示,变频器也没有输出,显示后就正常了。

网友E:
我估计是开关电源的电容有问题啊

网友F:
功率管旁边的那个电容有问题100-220uf的那个35v的那个电容容量低了应该。

网友G:
那位朋友有南京英沃变频器说明书。

楼主:
回复 网友G:
我有,发给你?

网友G:
谢谢师傅,我的邮箱775240694@qq.com

楼主:
回复 网友G:
发你了,看看对不对?

网友G:
回复 楼主:
师傅,有没有完整版VC610的说明书

网友H:
应该是电源坏了,具体要测量才知道

网友I:
电容有问题吧。

网友J:
启动电容问题

楼主:
大家帮忙看看,下边的电阻感觉烧变颜色了,是它的问题吗?测量阻值2.3Ω,能对应色环啊。

网友K:
可能是开关管起振困难,检查其周围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