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1-27):
SQ形成开关,在这个松开动作的时候触发到行程开关,为什么KA2不断开? 线路板接线是我们做的,原来是其他地方做的,但是按照原理图来的。客户说原来的线路板用普通的中间继电器就行的,现在换做从我们这里做的线路板,他们的中间继电器当触发到SQ后就会出现偶尔不会断开的情形,最近一批换了正泰的中间继电器(原来用人民电气的)就可以了。他们怀疑是我们的接线有问题,头痛啊。 关键是换了中间继电器就行了,如果是线路接线问题,怎么解释呢??这里就是断开线圈的一个动作而已。

网友A:
你这个理论上说不通啊,换不换中继都不影响,控制回路是串联的,要么就是你SQ动作行程少了,没能断开

网友B:
你说换了继电器就可以了,那应当是继电器电流问题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客户不认可啊,人家原来用的就是人民电气,别人家接的板子可以用,怎么说的过去。。。。。我也是想不出来。 我现场去过一次,用他们的继电器有时候是断不开的,换了好一点的,如欧姆龙的继电器都是好的。但是现在又出现人民电气的220V中间继电器不行,换正泰的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想不通。

网友C:
你线路板上是不是有大容量电容?

网友D:
一般是在直流继电器线圈上并联个续流二极管,交流继电器线圈可接个阻容吸收。

网友E:
没试着换行程开关?
线路板?最好能让大家看一下现场实物照片?

楼主:
重新编辑了下 ,所有元件都在里面了  4个中间继电器 一个交流接触器,2个空开 罢了。

网友B:
如果是批量有问题,那么中间继电器问题的可能性很大。单台设备有没有怀疑过行程开关松动造成有时候不到位?

网友F:
一般小型直流继电器有续流二极管,不知道你用的人民电器是什么样子的?还是交流继电器。

楼主:
回复 网友F:
线圈输入电压220V电压的  4组触点的

网友F:
回复 楼主:
交流线圈可以接个阻容吸收器试试看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楼主:
回复 网友F:
好奇葩,原来人家的板子也没接什么东西。

网友E:
回复 楼主:
板子什么样子的啊?能让大家看看不?

网友G:
HL3指示灯干嘛要这样接

网友H:
我数了数,用了五5个KA2的触点,不知哪两个是一组的。

网友I:
指示灯接到23位置试一下

楼主:
已经和人民电器技术确认了,为该品牌批量问题,型号HH54P小型中间继电器,间隙太短,无法把线圈脱开,导致线圈一直由于得电吸合。 现在在用的朋友注意。

楼主:
回复 网友H:
常开常闭用的一组触点上的,之间都是机械互锁关系,想想一下这么一块小的板子,在不知道设备动作原理的前提下,给你一块已经接好的板子(号码管标识不完整的情况下)你要花多久还原出一副原理图?

楼主:
回复 网友G:
动作了才亮,这个不是问题。

楼主:
谢谢各位热心朋友的关注,此问题暂时告以段落,换了欧姆龙和正泰的继电器就好了,出问题的是KA2继电器,行程开关触碰到后给一个信号然后断开,不知道为什么我当时在现场用万用表量行程开关的常闭点信号,为什么断开不是持续信号?量感觉是一个上升沿信号。其他 KA1、KA3、KA4由于使用条件一般,暂时都是所触发的动作都可以来(可能对线圈具体性能要求不高),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J:
可能是触点有延时

楼主:
回复 网友J:
和触点没关系,我断的是线圈电。触点动作只和线圈有关系

网友K:
喔喔,居然跟我设计的电路一模一样,肯定就是我家的压滤机了,缘分呐

楼主:
回复 网友K:
。。。。。。。

网友K:
回复 楼主:
哦,又不一定是,因为附近的几个小厂子都仿我做的,

网友L:
这里的高人真是很多!赞一个给各位老师!

网友M:
干扰问题

网友N:
两种可能,一是行程开关里的触点(或者机械碰撞)有问题;二是继电器有剩磁现象。

网友O:
电路看起来没有问题,解决就好,有时候新电器原件有问题,查故障麻烦的很……

网友J:
回复 楼主:
17、19的KA2触点在SQ1动作后再次闭合时没有断开。

楼主:
啥叫再次动作?KA2吸合只和SB3有关系,断开和SQ1有关系

网友P:
呵呵,质量问题,看来下回要留心了。感谢分享

网友E:
也有可能线路漏电,包括行程开关等各接点!监测一下继电器线圈两端电压!

网友Q:
引用 楼主:
行程开关触碰到后给一个信号然后断开,不知道为什么我当时在现场用万用表量行程开关的常闭点信号,为什么断开不是持续信号?量感觉是一个上升沿信号。
行程开关这么智能,还真没见过----检查方法对吗?

网友Q:
引用 楼主:
已经和人民电器技术确认了,为该品牌批量问题,型号HH54P小型中间继电器,间隙太短,无法把线圈脱开,导致线圈一直由于得电吸合。 现在在用的朋友注意。
??这么说就是产品质量有问题,要被索赔的,可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