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缆线色选用

楼主(2017-11-27):
  1. 建议导线颜色使用:黑色、棕色、红色、橙色、蓝色、蓝紫色、灰色、
  白色、粉红色、蓝绿色。
  2. 每一导线的末端应能清楚辨认,且符合相关技术文件。
  3. 为避免与接地线混淆,配线不使用绿色或黄色线。
  4. 接地线严格规定使用黄+绿线(单一颜色至少须占30%但不超过70%,
  而另一颜色占有其它部份),且须遍及整条导线。
  5. 淡蓝色仅可用于中性线。
  6. 电路颜色使用的建议:
  (1) 黑色 - 交流及直流电力电路;
  (2) 红色 - 交流控制电路;
  (3) 蓝色 - 直流控制电路;
  7. 具多条单心线的电缆线其颜色的应用可不受以上的限制(黄+绿色线除外)

楼主:
蓝紫色通讯线

网友A:
CE标准么!

网友B:
3、6不能接受。

网友C:
这个不是有行业标准嘛
按照标准来!

网友D:
多芯电缆线我都是指定打印线号那种,除非是电源线或者不超过5芯的电缆线我才接受颜色标识,

网友E:
赶上急茬,啥线都用。

网友F:
有的多心线,只有编号,都是一种颜色

网友G:
多芯控制电缆一般是打编号码的,便于识别。

网友H:
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就行,最好大家都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