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KW三菱E740上电报警E7

楼主(2017-11-27):
15KW三菱变频器上电报警E7,电源板和CPU板那个损坏的几率大些?

网友A:
各50%吧,有经验的就直接查看几个关键点,没经验的就替换换主板看问题在主板还是驱动板,看板也有年纪了,如果没有头绪建议您查看驱动板CPU周边的铜箔走线和过孔点是否有腐蚀或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