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入门问题

楼主(2017-11-27):
d90一直在变

网友A:
从贴出的仅有的逻辑看不出什么问题,只想到看看D90有没有重复使用,包括D91/D92/D93.

网友B:
引用 楼主:
d90一直在变

被占用了?还是计数器一直在计数?

网友C:
高速计数器在计数

网友A:
D90仅仅只在开机首次扫描周期时被赋值(送入高速计数器的当前值),之后看不到被赋值逻辑,程序正常运行时可以看作为一个常数。d90改变应该与高计有没有计数无关,需要检查D90使用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