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ODBUS通讯求解

楼主(2017-11-27):
如图,用西门子通过modbus通讯去读取一个测量仪表的当前测量值,测量值的地址是0X2A,数据格式是float,长度是2,我的问题是用西门子读取指令读的时候数据长度写多少,存储地址的格式选什么,如图中的MD0,因为西门子里没有float这个格式,希望懂的朋友帮我解答一下

网友A:
就这样就可以了.float就是real.只要2个字不交叉,读回来就正常.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图,用西门子通过modbus通讯去读取一个测量仪表的当前测量值,测量值的地址是0X2A,数据格式是float,长度是2,我的问题是用西门子读取指令读的时候数据长度写多少,存储地址的格式选什么,如图中的MD0,因为西门子里没有float这个格式,希望懂的朋友帮我解答一下
从0x002A这个地址开始连续读2个寄存器即可,用03功能码或者04功能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