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1-27):
CP1E E20现在要改成E30  输入点多了几个 我在编程软件里的PLC->更改机型 选择E30 之后在符号里分配IO点,为什么不是显示输入或者输出 而是显示成工作? 如图: 第一张图里,进行符号分配,1.00 不显示输入 而 显示的是工作   第二张图输入点不显示I1.01,输出点不显示Q101.00

网友A:
刚做过一个CP1E的,输出是从100.0开始的
仔细看了下,居然和我做的一样:压滤机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啥情况?被仿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啥情况?被仿了?
现在回想起来,似乎我都没有加密,呵呵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很多做设备的,做个机械,然后找个人把别人做的程序直接搬来用。简单的控制柜也有造抄的,仿得真的很快啊。现在有些机型加密也没什么用!

网友C:
问题很有意思
显然程序不是你编的

网友D:
呵呵;E20的输入点只有0.00~0.11,那么1.00的地址就可以作为中间继电器随意使用;
而E30的输入点有0.00~0.11,还有1.00~1.05,那么1.00对应的PLC实际的输入点,显然是不能与E20上一样的用法;

网友E:
回复 网友A:
难道输出不是从100.00开始么

网友F:
只要你没将输入点在程序中当中继用,改为E30肯定能正常工作。

网友G:
更换PLC型号程序就需要详细检查,这个是规矩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的,我说了刚开始接触这个欧姆龙,是人家的设备要改造,加点功能而已,用三菱的已经写好了,但是不知道欧姆龙的怎么增加输入点和输出点,改了机型后还不能直接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压滤机,半自动的加一个自动压榨而已。没有触摸屏的,加外部时间继电器,加两个阀。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知道输入输出怎么看,plc外壳上有写的,但是为啥E30有1ch通道 难道输入不是I1.00开始的吗?为什么直接输入I1.00 PLC
不认识?

楼主:
回复 网友D:
那我实际输入I1.00 为什么PLC自己不在输入点处增加I:字样?而是把它当做工作(w)寄存器来用了? 前提是我已经把机型更改成E30了,而不是E20

楼主:
在顺便请教下,欧姆龙程序里有这么一句: BCD A642 D100   A642对应PLC上的一个电位器,可以调整该寄存器的值?可以把他放在一个计时器里当做外部可调的时间设置,这个是怎么对应的?我看PLC程序下载口里打开有2个电位器 ,是不是还有一个特殊寄存器用于存放另一个的设置值?但是这个怎么看呢?设置了你不知道具体自己设置的是多少时间?  电位器旋钮旁边写着1和2.

网友H:
不显示I,也可以用吧。

楼主:
回复 网友H:
不显示I 估计只能当内部辅助继电器用

楼主:
我重新新建一个E30的空白程序,然后把旧程序复制进去 就可以了,那如果需要在原有基础上更改机型,需要怎么改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我实际输入I1.00 为什么PLC自己不在输入点处增加I:字样?而是把它当做工作(w)寄存器来用了? 前提是我已经把机型更改成E30了,而不是E20
好像不是这样

网友C:
回复 楼主:
原机型不带S,新机型带S?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重新新建一个E30的空白程序,然后把旧程序复制进去 就可以了,那如果需要在原有基础上更改机型,需要怎么改呢?
直接将机型改为E30,让软件自己转换,然后手动修改部分数据----比如原程序占用的E30的IO当中间控制点使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好像不行呀,我自己重新建立了一个 然后把原来E20里的程序赋值黏贴进来就好了,是不是符号那个地方设置了什么东西导致的?

网友I:
输入0.00 0.01 依次向下 1.00 1.01 等等
输出100.00 100.01  101.00 101.01等等

楼主:
回复 网友I:
我知道是这么分配的,不过软件里不认。。。

网友C:
把原程序贴上来看看----表示没遇到你说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