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1-27):
开机即报,有没有电机都一样。排除了电流互感器,查到了LM393的输出1,7脚电压都正常,对照咸老师的HLPP001543B图纸,发现有不同,电流信号没有直接进入MCU的3,5脚,暂时不能理通那个回路。有哪位修过此故障的吗,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A:
既然排除了霍尔的原因,应该还是电流检测与保护电路有异常的地方,沉住气 仔细查找运放与其周围的元器件看有没有坏的,或漏电的 顺着链路查找到CPU相关管脚,测量其电压是否正常,看在哪一级出问题。

网友B:
HLP-A 过流是PC929报出来的 9脚电压及电路

网友C(2020-08-10):
把PC929信号屏蔽测试看,如果还有建议检测LM393的电压信号了,用示波器看,万用表看不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