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温控表与三菱PLC通讯请教

楼主(2017-11-27):
请教一下大神们 我现在有一台E5DC的温控表和一台三菱FX3U的PLC 我用的是modbus通讯来做的 下面是程序和触摸屏的程序 但是温控表CNS 补偿值我必须在温控表上面进行,我先想请教一下怎么能在触摸屏上进行修改?是用哪个地址来做?

网友A:
用FX3U-485ADP-MB模块后使用ADPRW指令那也不需要初始化设置那么多参数啊!ADPRW指令同时接通的好像只能是2条还是3条,记不清了!

网友B(2018-12-19):
你好 朋友 我最近在弄E5CC和3U通迅 可以看看你哪这个程序 麻烦了 WX 17601593162

网友C:
1.找出欧姆龙温控器通讯说明书。
2.找出你说的功能MODBUS地址。
3.用ADPRW H1 H4 (MODBUS地址) (寄存器个数单字1双字2) (你放
设定值的地址例如D3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