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1-27):
从朋友处借的一块康活G5/7.5KW坏模块的板子,模块已拆,上530直流电压,显示POFF,在电压检测三相整流出线电阻上外接调压电源,当电压大于5V里,POFF不在显示.,用二相380V维修电源上电,三相整流出线电阴上有5.78V电压,但还是报POFF,测电压检测光偶用外接电源时,光偶输出端压降0.28伏,用二相380电源压降0.9V,是二相维修电源整流后电流不够,还是另外有检测.请前辈解或下!

楼主:
太简单了,没人回吗,哎

网友A:
缺相光藕没短接

楼主:
谢谢老师回答,怎么屏蔽我知道,我问的意思是ab二点外接正五伏不报警,接二相380维修电源,ab二点电压5.8伏还是报缺相是不是二相380整流后电压有但电流不够,才报警

楼主:
刚图没传上

网友B:
可能有缺相检测和欠压检测。

网友C:
缺两个波头

网友D:
缺相检测和电压检测共用一路,也就是说两者只有有一个不满足就报POFF,缺相检测控制一个三极管,当缺相检测报警时,三极管导通,电压检测电路得到的电压通过三极管到地,根本到不了CPU,所以报POFF

楼主:
看这下能上图不

电压检测如图二,第一个图求老师们帮忙说下原理好吗

楼主:
说错了,变频的电压检测是第一,我在AB二点外接正5伏电压POFF就不报,在ABC任二相接380维修电源还是报POFF但AB二点的电压量有5.88V

楼主:
求问第二个图的0.47UF是降压用的还是移相用,10K电阻有什么用,这是个三相缺相检测电路求原理

网友C:
回复 楼主:
要用示波器看,这个也许是软件里检测波形相隔时间的不是看电平的

网友E:
同意二楼的说法,把输出侧短接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答,屏蔽我会,只是我想弄明白原理

网友F:
回复 楼主:
如果缺项,那么整流后的电压就不是530v了,肯定是低于这个电压的,那么它就不能使光耦工作了,加我微信,我有教学视频专门讲这个的,15632774617

网友F:
昨天的回答不准确哈哈,对不起啊,那副电路图好像是过零点检测,也就是说,三项电源正常的时候,三项电源产生的频率是150次每秒,但是如果缺了项,那么就会变成一百次,而这个频率会给光耦,光耦检测到的频率不对,就会传递给IC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