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1-27):
请问这个PLC输入端的S/S要不要接个+24V ,还是直接和X点短接就行?
我看百度上的都是写的COM

楼主:
还有我把程序下载到PLC里    能不能在编程软件里控制PLC的输入点让PLC动作

网友A:
S/S的是需要外接DC24V的;
也就是你要在S/S上接+24V,就在X0 X1。。。。。。上接0V就有信号;
同样,你也可以在S/S上接0V,就在X0 X1。。。。。上接+24V就有信号;
之前FX1S FX1N FX2N这些型号在国内销售的对应的公共点为COM,也就是你说的直接COM与X0 X1。。。。连接就有信号输入;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  清楚了,谢谢老师的详细解答

网友A:
另外在软件中对应的输入点X你只能监控其ON/OFF状态,但其状态还是由外部信号的ON/OFF决定的;
想用软件控制可以控制M及输出Y;

网友B:
S/S是FX3**系列及其更高规格产品才有的,目的就是为了适应不同输入信号规格

网友A:
呵呵;其实三菱最早的PLC开始都有S/S公共端这种型号,仅仅是没有在中国销售而已;但从欧美进口的设备上带来的很多,还是经常可以碰到的;FX1S/FX1N/FX2N这些都有的,更老的FX0S/FX0N同样也都有;

网友C:
又是个刚入门的,不知NPN和PNP的区别的同学

网友D:
引用 网友B:
S/S是FX3**系列及其更高规格产品才有的,目的就是为了适应不同输入信号规格
2n欧版机就有的

网友A:
90年代的FX0S  FX0N同样有S/S的款;

楼主:
亮了   等开关到了就可以试了

网友E:
刚开始学的时候也是SS端接线没搞清楚,其实现在很多硬件接线还是要看手册,要问才能搞清楚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另外在软件中对应的输入点X你只能监控其ON/OFF状态,但其状态还是由外部信号的ON/OFF决定的;
想用软件控制可以控制M及输出Y;
编程软件在连机状态下是可以进行强制X点ON/OFF的。

楼主:
回复 网友F:
怎么操作啊

网友G:
回复 楼主:
看看这个
https://jingyan.baidu.com/article/c35dbcb0e8354f8917fcbc43.html

https://zhidao.baidu.com/question/1894639467287603420.html

网友H:
PLC输入端是源型还是漏型,学PLC还是要有点电工电子基础才行。

网友I:
对于三菱PLC来说 ,输入端源型还是漏型接法无非是输入端X接高电平还是接低电平 的问题。

网友J:
s/s是要接24v+

网友A:
引用 网友J:
s/s是要接24v+
S/S公共端的型号只是要外接DC24V电源输入,没有规定S/S上必须接+24V,接0V也同样OK的,只要形成回路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