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1-27):
 今天客户送修一台22KW变频器,拆机检查:主回路IGBT 整流模块 充电电阻正常,三只霍尔有一只霍尔连线插头与霍尔插座没有插到位,仔细检查发现插座插针【4根】整体倾斜,插座底部有受热变形的特征。线路板通电不显示,大家想一想,该如何下手啊?分析一下:线路板不显示,主板一般应该没有问题【主板不易坏】,应该是开关电源有问题。现在开始检查,测量线路板各路输出电压与主控板开关量与模拟量给定电压,都没有,这说明了什么,开关电源根本没工作。开关电源为啥不工作呢?无非有这么几种情况:1.没电 2.开关电源有短路的地方 3.开关电源有元器件开路【断路】的。本着先简单再复杂的原则,先静态测量开关电源所有二极管,发现开关电源吸收与启动电路的二极管D13 开路,【此二极管与电阻即启动电阻串联与一只无极性高压电容并联】,焊上一只新的二极管,送电面板显示,开关电源正常工作。但是面板运行灯 停止灯 外控指示灯 外部频率给定灯不亮【此变频器是造纸用,是外部端子 外部电压0-10V同步控制】,怎么办呢?分析:4只灯是共阳极接法,CPU通过一只三极管【PNP 基极】,集电极输出到一只芯片2003,2003输出控制运行灯 停止灯 外控灯与外控频率给定灯,发射极通过一只330欧电阻接5V电源。导致四只不亮的因素有这么几种:1.三极管坏 2.2003坏  3.CPU坏 4.电源丢失 5.电路链路有连线断【比如穿孔 连线锈断】。本着先简单再复杂的原则,测量三极管正常,集成电路测量较麻烦,先放过,测量4只发光管【灯】正常,再测量330欧电阻发现无穷大,致此原因找到,换上一只新电阻,上电检测,故障消失。测量三相输出电压与波形和保护均正常,至此线路板维修完毕,主回路就不介绍了,大家应该知道怎磨做了。

网友A:
厉害啊,兄弟留个联系方式,微信qq都可以

网友B:
有时间向大师多请教请教,大师留个联系方式呀!

网友C:
请问:西门子400的电源模块能不能维修?谢谢!

网友D:
谢谢楼主 这个分析的很详细啊

网友E:
谢谢楼主的分享,维修分享很到位。

楼主:
回复三楼,西门子变频器暂时还没修过,不过变频器开关电源不同品牌的大都大同小异,原理都差不多。

网友F:
回复 楼主:
前辈加个微信行嘛,特别想学这个,学的电气工程,一直跟同行电工拉不开差距,变频这块大都会调不会修

楼主:
回复7楼,本人不才,变频器维修是自学的,到老师还差点,如果想学修变频器,建议你买一本关于开关电源的书,学会修变频器开关电源,其他的就好学了,多向咸老师请教,他的书不错,多上上网,网上氛围很好,好贴 好老师众多,如果真想学,有空来淄博给我打电话,13583393019.共同切磋,共同学习。

网友G:
回复 楼主:
楼主在张店还是在其他区

楼主:
张店的干活

网友H:
谢谢楼主的分享,维修分享很到位

网友I:
山东老乡飘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