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

楼主(2017-11-27):
各位大侠,三菱PLC在编程序时,在同一个地方D10的数据不对,换成D30就对了,这是怎么回事啊?(D10和D30在其他地方没用过)

网友A:
呵呵;不被占用是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的;
D10没在程序中查到,但运算可能会被占用,另外连HMI的话也可能被系统区占用;

网友B:
版主都说了,D10在程序中未用,可能在连HMI被系统占用了。

网友C:
应该是被占用了或地址重叠造成的吧。

网友D:
可以用过最简单的程序测试下就可以了。

网友E:
PLC 出问题了。。

网友F:
在HMI编个D10显示看看就知道有没有占用了

网友G:
可以把D11的值清0试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G:
可以把D11的值清0试试
呵呵;清也应当选D9,32位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