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1-27):
我用虚拟串口工具虚拟了两个串口,一个给触摸屏用,一个给PLC用,为什么在模拟运行的时候总是报通信错误呢?高手们该怎么办?通讯端口应该如何设置?谢谢!

网友A:
哈哈;PLC与HMI都是虚拟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用虚拟串口工具虚拟了两个串口,一个给触摸屏用,一个给PLC用,为什么在模拟运行的时候总是报通信错误呢?高手们该怎么办?通讯端口应该如何设置?谢谢!
触摸屏我仿真过Modbus协议,PLC好像用编程软件没法仿真通信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用虚拟串口工具虚拟了两个串口,一个给触摸屏用,一个给PLC用,为什么在模拟运行的时候总是报通信错误呢?高手们该怎么办?通讯端口应该如何设置?谢谢!
台达没这功能吧?能这么玩吗?

楼主:
我也没成功过,就是想试试行不行

网友A:
还是电脑上连个真的plc,屏的软件在电脑上模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