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6RA2825报F11

楼主(2017-11-27):
一台10kw直流电机,因励磁绕组坏送出维修,修复试机正常(电枢,励磁分别加直流电),回厂接系统开机,发现电流不正常,电枢电流从0缓慢上升,很快报警F11,调测速机线仍报F11,是否与电枢回路相关?与碳刷接触相关?请大师们赐教,谢谢!

网友A:
这个报警是测速机开路,或测速机的故障了,货线接错了变成了正反馈,但正常情况下丢失测速反馈信号后电枢会出现最大电枢电压,电枢电流会快速上升直到最高转速后开始下降到正常值。

楼主:
测速机无故障

网友B:
F11就是测速机故障。不是编码器故障。所以,你要确认自己的转速反馈选项参数,设置的是测速机吗?如果是,你可以先把这个选项改成电势反馈试试?再做分析。

楼主:
系统参数没动过,让电机与机械脱开空载运行一段时间,再接负载就没有再出现F11报警

网友C:
其实西门子的电机建议你使用时候运行一下优化,很多意想不到的都会解决的

网友B:
电子产品,经常保持通电热机状态就好。特别是老旧设备,断电时间一长就容易出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