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1-27):
不要讲一大推编码器原理,就说看什么的型号商标和接线图,怎么分辨

网友A:
增量一般八芯线或少于八芯。绝对值一般超过八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增量一般八芯线或少于八芯。绝对值一般超过八芯。
说反了吧,增量的输出ABZ或ABZUVW信号,绝对值串行输出。

网友C:
最简单的方法:增量标的是A B Z,差分增量标的是A+ A-  B+ B- Z+ Z-;
绝对值数字量输出的标法是2^0方  2^1方  2^2方............

网友D:
看编码器的标签接线图,增量型的信号接线就是A、B、Z(有带反相的);伺服增量编码器除了A、B、Z外还有U、V、W
绝对值编码器接线种类就比较多了,要看具体信号接口的,并行、模拟量、数字量、总线等接口接线都不同
最简单的判断方法就是接线上没有A、B、Z的肯定不是增量的

网友E:
增量型的有A,B,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