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机可以当单相电机用吗?

楼主(2017-11-27):
这个电机是不是3相220伏的?
可以当单相电机用吗?

网友A:
你不会用表量一下吗???要是三相的加个电容用220V是可以的,只是功率降低了……

网友B:
用一个2uF的电容试试吧。

楼主:
您的意思是如果是3相220伏的电机,可以当当单相220伏的用是吗?

网友C:
三相电机你为什么要用单相供电?
你用变频器得了

网友D:
这个可以用个100W 或200W的变频器驱动;
如果非要用单相,直接换个电机吧;

网友E:
第一次见到这样的宝贝!

网友F:
用单相变频器控制方便,加电容能转,但功率下降了,考虑机械负载是否允许……

网友G:
引用 网友D:
这个可以用个100W 或200W的变频器驱动;
如果非要用单相,直接换个电机吧;
赞成此方案。如果负载是重载,尽量选个矢量控制变频器。

网友D:
三相220V的小电机,在日本非常常见的;

网友H:
加电容,把电机绕阻改成角接,功率不会变化

网友I:
回复 网友H:
这种电机的星型接点都是在内部短接的,你改不了的

网友J:
90W的三相220V电机,直接加一个电容可以用单相电源,接电容的脚换下即可实现正反转切换,我们都是这么用的。

网友K:
加三相220v变频器控制。

网友L:
楼主你的马达是不是配有调速器

网友M:
看电机绕了多少对线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