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 developer 程序编写格式问题

楼主(2017-11-27):
以前学过c语言 在c的编写过程中不会把所有东西写在一个main 里面 目的是为了让整体结构清晰
plc为什么建立不起 我的操作错了 难道要把一大串程序写在一个文件里? 求帮助
为什么点击新建就跳出来提示窗口“可以生成的数据已满”

网友A:
这个属于你选用的CPU不支持多个程序文件!
你选用Q系列高性能、FX5U就行了!
FX3**系列都是不支持多个程序文件的

网友B:
从论坛帖子中看到,GX Works2可以用于结构化编程;具体不了解,不知是不是楼主所需要的功能。

网友C:
学过C语言要是再有电气基础那学PLC应该很快就上手了吧?

网友D:
PLC跟C不一样的,工业控制用PLC编程更方便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用fx3系列 梯形图 200多行 在一个main里面 这样怎么阅读呢 求一些格式经验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用fx3系列 梯形图 200多行 在一个main里面 这样怎么阅读呢 求一些格式经验
弄懂指令的意思
定时 计数 置位 复位 传送 比较等等常用的

网友F:
你这个不支持你说的那种方式
读程序时根据输入、输出信号读程序,看看你的一个输出动作都需要什么前置条件。一般维修时了解下这些条件,然后根据输入信号的情况判断就可以了

网友A:
楼主实在喜欢分段的话,可以写P指针,也就是子程序
前面用CALL调用,后面写FEND子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