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1-27):
最近一台设备的DVP24EC00R2PLC经常烧电源,检查外围1个500mm长的光栅尺,2个接近开关,2个行程开关,线路都正常,元件也正常,没有短路现象,修好电源能用个十天半个月的,不知道怎么处理了,特来求助。

网友A:
改用外部电源试一下,确认是PLC本身电源问题还是外部线路问题

网友B:
PLC本身的电源功率很小,可能是过载坏了

网友C:
很可能是过载了,最好用外部电源。

网友D:
是24V的外供电源烧了就是你负载过大或短路的原因;
如果是电源板整个烧了,就是你供电电压的原因;

网友E:
楼主不妨换个电源看看怎么样

网友F:
改用外部开关电源供电试一下,然后输出加个快容保险丝……

楼主:
看来只有加外部电源了。

网友G:
加外部电源可靠点

网友H:
修理时,注意到有无损坏规律没有,看能否分析到故障原因。

网友I(2018-01-31):
楼主用外部电源吧,能避免过载,PLC本身的电源功率原本就很小

楼主:
还是加了个外部开关电源,用到现在,一直正常。
谢谢各位的回复,祝各位新年快乐!!!

网友D:
PLC上的带的DC24V容量太小,一般有其它负载需要DC24V还是另加一个更合算,费用不会增加多少,安全性上要可靠很多;

网友J:
引用 楼主:
还是加了个外部开关电源,用到现在,一直正常。
谢谢各位的回复,祝各位新年快乐!!!
说明原电源带不动负载,长期过载运行

网友K:
 换个外部开关电源试试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