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1-27):
工控机是怎么参与控制的?不是作为上位机,而是直接作为控制器。
它可以增加io模块和ad模块等,但我不了解的是:
1.它的人机交互,当然可以用显示器鼠标,那么可以用触摸屏吗(比如昆仑通态的这种成品)?还是只是用一块带触摸功能的显示器?
2.它的控制程序是怎么实现的?用组态软件吗--把控制程序写在组态软件的循环里面,那么组态界面关掉了,整个系统不就关掉了? 像单片机倒是很好理解,把程序下载到单片机后,启动自动执行了,那么工控机的控制程序怎么实现控制的?

网友A:
1。当然可以用触摸屏,对应好触摸屏的各个地址就行。2.现在的工控机一般是基于c语言编写程序,具体怎么做要咨询你所用的工控机厂商

网友B:
我的认为是:工控机不能代替PLC,工控机实际上就是一台普通电脑,只不过多加了几个串口,如果要用来控制机器还得再加数据卡,就以我常的PCI-914DG来说,一张卡要3500元左右,一个普通的IO卡也要800.而一般的PLC才1500左右。还有控制软件方面,会PLC的大把人在,而用工控机来做系统的,那就少多了。我就不怎么会用工控机来做程序。
工控机的数据卡输出一般都功率小,不可能象PLC这样带大点的继电器。
工控机对我来说,只是能显示一些图形化的电脑。机器控制这方面,远没有PLC方便。----我说的仅是机器控制方面。

网友C:
嘻嘻,我们就在使用工控机代替PLC的工作。

现在,各大传动控制公司都有推出自己的软PLC,什么叫软PLC呢?就是用软件嵌入到工控机里,工控机就可以实现PLC的功能了。最典型的就是西门子公司的软PLC产品:WINAC。其实,PLC本身就是CPU组成的智能控制,它的容量,运算速度与工控机相比,就是小巫见大巫了。用软PLC,在国内比较少见,但国外的应用例子很多呢。

现在通讯都是工业以太网,已经很少采用端子的DIO或AD/DA模式了,因此,工控机采用网络通讯形式,直接控制现场的智能驱动装置,非常便捷,可靠,快速。特别是单机传动控制,中间可以省掉PLC的。

网友D:
工控机的范畴很广,局限在上位机就想象不出它的威力
不要用PLC的思维想它如何如何,关键在软实力

网友E:
用工控机来代替PLC,一般都是土豪的做法,甭管工控机如何实现控制,这对于工控机都是小菜一碟,因为工控机可以安装复杂指令集的操作系统,而能轻松的应对任何精简指令集系统的控制要求。

不过工控机做控制器,几大劣势足以将其市场应用限制的死死的:
1、环境要求搞,要机房环境或者办公室环境存放,而PLC的环境你是知道的,甭说神马粉尘,温度,噪音,干扰,就是用个电箱装放在露天中也不在话下。
2、体积庞大,结构复杂(相对于PLC而言)。
3、价格昂贵,性能强劲,但是使用能效却非常低下(形容起来就是高射炮打蚊子)。

综上,不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制作控制工程,不会片面去追求性能,而奉行烧钱主义。

网友C:
嗯,PLC有PLC的特点,工控机由工控机的特点。在控制系统领域,没有一成不变的结构。完全根据实际情况去选择自己合适的结构框架做方案。这是系统工程。是性能,功能,成本,可靠性等综合平衡的考量。

各村有各村的高招。

网友F:
工控机做控制还是弱一些的。

网友G:
工控机在特定的状况下完全可以代替PLC,主要你的接口齐全就可以。比如DCS,相当部分是工控机在担任主角

楼主:
很感谢大家,其实用工控机好,还是plc好,我倒是不关心,只是想试着只用工控机而省去plc(目前既有工控机做上位机又有plc,但是整个设备很简单),其次,想了解这种方式,比如机器人控制,可以采用pc机做界面,完成各种算法,如运动规划,然后发给arm做反馈控制等,我也知道现在好像驱控一体是趋势,所以先不论控制方式的优劣,只是想知道它具体怎么实现的。还请大家对说一点,谢谢

楼主:
如果在工控机里面,自己写程序(包括控制和界面程序),每次开机后启动这个程序,在程序里面对串口数据处理,向执行器发送命令,是一种方案,问题是:1.如果设备运行中,退出了这个程序(自己写的程序保证不了可靠性啊),那么就不会再执行控制了(而不像用plc那样,退出人机界面后仍能正常运行)。
2.人机交互程序自己写,考水平啊,周期也长,那么把控制程序全都写在组态软件吗里面吗?
这是我想到的办法,实际中是怎么做的呢?

网友H:
引用 楼主:
如果在工控机里面,自己写程序(包括控制和界面程序),每次开机后启动这个程序,在程序里面对串口数据处理,向执行器发送命令,是一种方案,问题是:1.如果设备运行中,退出了这个程序(自己写的程序保证不了可靠性啊),那么就不会再执行控制了(而不像用plc那样,退出人机界面后仍能正常运行)。
2.人机交互程序自己写,考水平啊,周期也长,那么把控制程序全都写在组态软件吗里面吗?
这是我想到的办法,实际中是怎么做的呢?
为什么判定一个人脑死亡才是真正的死亡呢

楼主:
回复 网友H:
界面程序中涉及很多界面、按钮、输入、曲线、数据库等等,越多越容易出错(自己写程序),所以我希望能把界面程序和控制程序分开,如果界面程序偶尔报错(如闪退),设备能正常运行,马上重启界面程序能正常的话可以接受。
即使用组态程序,也希望两者能分开,不知道怎么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嘻嘻,我们就在使用工控机代替PLC的工作。

现在,各大传动控制公司都有推出自己的软PLC,什么叫软PLC呢?就是用软件嵌入到工控机里,工控机就可以实现PLC的功能了。最典型的就是西门子公司的软PLC产品:WINAC。其实,PLC本身就是CPU组成的智能控制,它的容量,运算速度与工控机相比,就是小巫见大巫了。用软PLC,在国内比较少见,但国外的应用例子很多呢。

现在通讯都是工业以太网,已经很少采用端子的DIO或AD/DA模式了,因此,工控机采用网络通讯形式,直接控制现场的智能驱动装置,非常便捷,可靠,快速。特别是单机传动控制,中间可以省掉PLC的。
难道我就是要写一个WINAC这样的软件?当然我只是写一个小程序实现控制和人机交互,那么这个程序该怎么实现?难道编译成一个*.exe程序,每次开机后执行这个程序?

网友C:
回复 楼主:
我不知道其他品牌的变频器是如何要求的。一般的,变频器的程序是不对外开放的。他们的通讯协议都是遵循的各自标准。

要么需要一个通讯的动态链接库,再与第三方设备通讯。所以,不首先要知道你所使用的变频器,支持第三方通讯的动态链接库,装到工控机上。然后,用VB.NET或C语言编的程序,去控制变频器。没有动态链接库做媒介,不行的吧?

我们用的西门子的变频器,它有一个SIMATIC.NET的软件,装到工控机里,有链接库,可以支持第三方(非西门子)的软件通讯。

网友I(2018-06-11):
回复 楼主:
樓主還有再關注這個問題嗎? 其實研華新一代的MAS控制器都能幫您解決
您提到的
1). 希望能把界面程序和控制程序分开
2). 如果设备运行中,退出了这个程序(自己写的程序保证不了可靠性啊)...
3).人 机交互程序自己写,考水平啊...

网友J(2018-08-28):
用工控机肯定能实现替代PLC,我们公司很早以前就给客户设计过这方面的方案,关键是成本的控制。给你一个网站,你自己可以去联系一下,http://www.yanjitech.com/

网友I(2019-06-28):
回复 楼主:
我想这个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http://mas.advantech.com.cn/col.jsp?id=103

网友K(2019-11-08):
现在在新公司也是搞工控机+PLC这一块的工作

和触摸屏+PLC搭配起来,工控机的优点就是数据库显示和图标分析还有数据分析等功能,这是PLC和触摸屏做不到的

但是不用PLC只用工控机写动作指令,开发周期和查BUG的时间会很长

综合应用咯~~PLC走动作控制,工控机走数据测量,所要的数据经PLC的模拟量输入通过串口通信发送给工控机……

这是我觉得最省成本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