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的电器符号代表什么?

楼主(2017-11-28):
这个符号是行程来开关还是什么的?

网友A:
应该是接近开关吧

网友B:
一般用如图及sq表示接近开关。

网友C:
看图像接近开关!

网友D:
这样的符号进口的图纸比较多!是接近开关,不过接近开关式样也比较多。

网友E:
国内这个图就是接近开关
国外的不清楚!

网友F:
可以查看 电气图用图形符号,记得好像是表示接近特性(名字记不准了);
结合文字符号,说明表示的是接近开关。

网友G:
像是感应开关

网友H:
这东西 就是 接近开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