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1-28):
各位高手,我记得有次面试的时候,面试官问我选传感器要注意哪些?我之前选传感器就注意是PNP还是NPN的就可以了,当然电压都是DC24V。面试官告诉我还要对内部电路很熟,不然电流大了会烧PLC的输入口。所以想在这里请教高手们,选传感器真要注意内部电路和电流吗?谢谢高手指导。

网友A:
应该不用吧。主要还是要看传感器信号接口是否和plc的端口匹配,另外如你所说的NPN\PNP等接口市场上都是标准的,接口一致了其他的应该不用考虑吧

网友B:
漏电电流要考虑下不?特别是二条线的!

网友C:
“面试官告诉我还要对内部电路很熟,不然电流大了会烧PLC的输入口。”----这个考官没读过书,起码是PLC的书没读过。
考官要这样问我,就会请教,为什么,谁家的会烧,你用过PLC吗........噎死他

给PLC不用考虑,接别的要考虑-----能不能带起来,会不会烧传感器

网友D:
传感器又不是负载,哪来那么大电流的。。。。

网友E:
传感器给PLC信号,只要考虑NPN还是PNP就可以了,没听说过电流大了烧PLC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F:
考官也有一定道理啊
请说出有什么道理

网友G:
祝贺你遇到我们这里最不缺少的砖家

网友H:
这个面试官应该很久没有学习了,看的都是老黄历!

网友I:
看传感器上的使用说明,一般会有工作电压或工作电流什么的.

网友J:
如果传感器比较多且电源取自PLC的内部,还是要考虑电源的容量的。

网友K:
只看电压不全面。还是要关注输入和输出形式,技术参数。做好连接匹配。

网友L:
看来外行经常会难住内行

网友M:
只要考虑NPN还是PNP就可以了

网友N:
引用 网友D:
传感器又不是负载,哪来那么大电流的。。。。
就是 呢,这面试官可能是故意挑点儿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