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1-28):
各位高手,我记得有次面试的时候,面试官问我选传感器要注意哪些?我之前选传感器就注意是PNP还是NPN的就可以了,当然电压都是DC24V。面试官告诉我还要对内部电路很熟,不然电流大了会烧PLC的输入口。所以想在这里请教高手们,选传感器真要注意内部电路和电流吗?谢谢高手指导。
喜欢工控,喜欢电气,喜欢西门子,三菱,欧姆龙。

网友A:
呵呵,下次面试就不是这道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是作为一名工控人我必须要弄清楚。

网友B:
如果是感应开关,感觉接线正确时,电流不会烧坏PLC输入口,除非电压接错了。
传感器有分PNP与NPN的吗。记得是电压输出与电流输出。

网友B:
感觉是你把传感器误会成感应开关了。

网友C:
当然要注意电流了。

在学校里,学习电路分析专业课时,不是有一个网络连接的问题吗?各个网络之间,输入输出的阻抗匹配,就包括了电压电流的适配。这是必须的。只有网络间输入与输出做到阻抗匹配,系统才会可靠的工作。否则元器件容易经常的坏掉。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那版主我能不能简单理解成,通过查阅手册查到PLC的输入电流范围,然后又查到了传感器输出电流的范围,看看这两个电流是否匹配就可以了是吧?

网友D:
如果接受的是纯电流信号,电流大了估计会有危害。如果是电压信号,估计没什么问题吧。看各位大神的观点

网友E:
如果真的怕 就用中继。

网友F:
首先,这说的传感器选型,应该是应用级别的传感器,比如接近开关,编码器......
这样的传感器与PLC配伍,还要考虑其输出电流?
谁家的PLC会被这类传感器烧毁?

网友C:
回复 楼主:
对呀。PLC的输入特性,技术参数都要看,然后传感器的输出参数也要看,两者连接后的参数适配,自己要做一个基本的评估和分析。

举例:PLC的输入阻抗如果比较小,相同供电电压下,要求的驱动电流就要大,而此时传感器的输出电流小于PLC的输入驱动要求,那就带不动PLC了。

网友G:
老实说我还没考虑过传感器输出电流过大导致PLC点被烧掉的!
传感器输出的信号电流能有多大电流?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大神的踊跃回复,我受益匪浅,谢谢大家。

网友H:
我能说楼主的问题问的有问题吗?
   首选,要先分清是DI还是AI。
   如果DI,那么根本无需考虑电流问题,只要电压等级一样就行了。
   如果是AI,那么是需要一下下电流问题的,但凡是用电流信号当输出的传感器,基本上都是标准信号,也就是说不是两线制4-20mA就是四线制4-20mA,你更需要关心的是两线制还是四线制,而电流的范围是固定的。
   如果是电流互感器那类的变送器,还是需要注意一下的,比如:100:5转4-20mA的变送器,你最好加上个隔离器。

   根据你问的问题,PNP、NPN只可能是开关量器件,应该接PLC的DI,而且这东西通常都是OC门类型的输出,要注意好电源。至于那个面试官的说法,本穷认为如果是说的开关量传感器(比如接近开关),那就是错误的。不信你用个10A的MOSFET固态继电器,给PLC的DI(这个一般只需要10mA)当传感器,电压用对了(比如24V),看看PLC那不是烧。或者你直接那根电线给PLC的DI加信号也行。放心,PLC是绝对不会烧的。

最后给出一些本穷认为正确的基本概念:
1、传感器:把非电量信号变成电量信号的器件。
2、变送器:把非标准电量信号变成标准电量信号的器件。
3、习惯上,那些压力变送器等等的变送器,实际上是由压强传感器+变送器组成的一体化器件。

网友F:
引用 网友G:
老实说我还没考虑过传感器输出电流过大导致PLC点被烧掉的!
传感器输出的信号电流能有多大电流?
根本就不用考虑,它不可能烧PLC输入点
换个角度看,传感器不就是个开关嘛,机械触点的开关都不会让PLC点损坏,传感器有什么理由烧坏PLC点?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G:
老实说我还没考虑过传感器输出电流过大导致PLC点被烧掉的!
传感器输出的信号电流能有多大电流?
根本就不用考虑,它不可能烧PLC输入点
换个角度看,传感器不就是个开关嘛,机械触点的开关都不会让PLC点损坏,传感器有什么理由烧坏PLC点?
这个说法才是对的,感觉那个面试官水平不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