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1-28):
国人当自强,共同努力,抵制日货。

楼主:
使用这个模块,先做完了手动模拟部分。效果见动画。

网友A:
连续点击了好几下是啥情况》???

楼主:
问的好,这个就是在演示联锁啊。后面的设备(数字大的)没有启动完成,这个设备是不允许启动的(带联锁)。

工艺说明:
1、绞龙(螺旋输送机)。
2、斗提机。
3、分级筛。
4、粉碎机。
料流方向是1、2、3、4。

要求:
启动顺序4、3、2、1,如果4号没启动,则3号也启动不起来,外圈表示KA,背景表示KM,为了演示联锁,KM的吸合时间设置的较长,分别是2、3、4、5s。
停车顺序1、2、3、4。

故障停车要求:
如果某设备故障停车,则前面所有的设备联锁停车,如3号停车,则1、2也必须跟着停车。
俺的文笔不咋地但愿能看懂。

楼主:
自动手动切换部分。

楼主:
自动反顺序启动搞定了。中途闹了个乌龙,三个启动延时定时器,只有最上面那个在WINCC里面做了线性标定,下面两个忘了,结果弄了俩多小时才发现。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使用这个模块,先做完了手动模拟部分。效果见动画。
这动画怎做的

楼主:
感觉你问的好像应该这么回答:
1、使用屏幕录像机,录制屏幕窗口,形成AVI文件。
2、把AVI转换为GIF动画。

俺的电脑软件环境:
WIN7旗舰版+TIA V14SP1

WINCC画面部分很简单,不说了;STEP7部分编了个接触器模拟,在另外一个帖子上。
不过,这些俺都准备重新来过了,这次俺给自己制定了一个规范,包括FB/FC的命名原则、变量的命名原则等等。

楼主(2019-06-18):
过奖,最近准备设计一个磕头机(游梁式抽油机)的动画,构思了好几天,还没最后想好。先发个SolidWorks做的纯动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