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口内变量的问题

楼主(2017-11-28):
如图,什么时候定义这里面的变量,对程序有哪些便利呢??我刚学还请大家多多指点。。。谢谢

网友A:
俺的回答绝对的正确。
在需要的时候,就定义!
你这个在STATIC里面定义的teme类型的变量,貌似是这个FB/FC中调用的IEC定时器的背景数据块,这么定义,应该是使用了多重背景数据块。从你的图片中,只能看出来这么多了。下面请高淫补充吧。

网友A:
你先学习一下最简单的例子吧。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489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