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1-28):
MR寄存器就是逻辑的字元件吗? 刚接触这个有个东西要改基恩士的PLC(KV-N40)

有以下几个疑问:
脉冲输出中监控:
1、
轴1输出中:CR8400   相对于三菱:M8340
轴2输出中:CR8500   相对于三菱:M8360
轴3输出中:CR8600   相对于三菱:M8380
轴4输出中:CR8700   相对于三菱:M8400
2、
基恩士的掉电保持寄存器MR不像三菱那种已经根据机型规定好了的,而是自己可以在软件里自己定义它是掉电保持的还是普通的?? 同理,数据寄存器是不是也是靠自己定义它是掉电保持的还是普通的???
MR000~MR59915,相当于三菱FX系列中的M0~M7680
3、
关于指令执行完毕后的标志位:
基恩士的CR8401 和 三菱的M8029是不是不一样的?    M8029可以表示较多指令的执行完标志,而基恩士的这个CR8401只能表示运动控制中轴1的定位完成信号吧?

谢谢各位!

楼主:
顶一下 以上理解对吗?

网友A:
这描述不清楚,基恩士编程标记,可以改成三菱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