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1-28):
有一个普传变频器7800系列,出现OC-P,我平时不大修驱动板,因为顾客之重要,都是换板子。所以修的板子不多。今天有点时间,修修看。
我修好一个驱动板,方法是用针挑开A316J的引线,结果不报OC-P了,(只挑开一个A316Jr 6脚)立即换掉这块A316J.故障排除!很顺利!但是我修第二块驱动板,也是挑开A316J,这次就不同了,挑开5 个仍然报OC-P.当挑开第6 个A316J的6脚时,变成发OCFA报警,这是故障来自驱动电路,但是我怎么恢复所有的A316J的6 脚,始终还报OCFA.也不知是我没有细心碰坏了线条还是怎地?我想问问老师和同行们: 当我们维修此类故障时,是挑开一个A316J的6 脚看看还报不报OC-P,如果还报的话是接着拆第二个,还是焊好第一个再拆第二个,依此类推。如果挑是全挑开最后查出是哪个再统一封A316J的6 脚这样做行吗?
OCFA报警应该怎么查呢?以上是不带IGBT时的检查!

网友A:
6个 316是大功率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是个常用的大众化光耦驱动,用的很多。

网友A:
回复 楼主:
一般只用下桥三个,六个就要上桥也保护,成本大呀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也有六个全用的,像普传7800系列大功率变频器等。

网友B:
先将驱动端子的E级和检测端子短接,如果能正常启动不报故障,则说明驱动板正常,如果还报故障则故障在驱动板上,在短接A316J的14和16脚,如果不报故障则说明故障在A316J和驱动端子之间的检测电路上,如果还报故障则A316J又坏的,再依次挑开6脚,挑到那个不报故障了,那个就是坏的,总的来说就是逐级短接,缩小故障范围,具体怎么做,自己在琢磨琢磨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感谢您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