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6SE70

楼主(2017-11-28):
自己设计焊接的板子,用于6SE70系列CUVC板子的测试维修,附带PMU功能

网友A:
嗯,够能耐。

6SE70已经下市了,现在都没得卖,买备件的价格可高了。所以,此时有能力的维修就很受欢迎了。

网友B:
CUVC板和功率组件之间的各种信号的端口【X109]都给予一个正常的值,通24v,就不会报警了,也可以虚拟运行了,没有测试机的时候,制做一个还是不错的。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