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1-28):
请问首字母w代表哪个英文单词,TRUNC又是哪些单词的意思呢?代表舍尾取整。谢谢啦

网友A:
wand 应该是字与的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是,可以字节与,也可以字与,也可以双字与,不仅仅局限于字与啊。这就是里面的奇怪之处。表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