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维修续

楼主(2017-11-28):
接昨天变频器维修继续,恢复变频器。先不给主回路送电,即变频器先不上电,先单独给线路板通530V直流电,上电显示正常,启动报SC,拆下线路板维修,先换3只IGBT管压降检测二极管【BYV26E】,检测三相输出波形,发现U相驱动电路下管输出波形异常有毛刺与杂波,更换电源两只电解电容不管用,拿到变频器上试试看,启动报SC,再修更换PC929与放大电路三极管,PC929外围保护电路的小贴片二极管与保护光耦,再试还报SC,看来U相波形有杂波与毛刺是问题的关键,怎么办呢?线路板都检查遍了也没发现有什么其他异常,都想放弃了,正想换新版,再查查试试,在测量驱动电路输出波形时,即U相下管波形时,发现示波器探针轻触输出端子时,其波形杂波毛刺比较明显,用力按压探针时其波形效果略好,杂波变少,怀疑插座插针氧化接触不良【变频器使用环境差】,用刀片清理氧化层,又用烙铁重焊插座一遍,再次试机,还是报SC,所性把线路板U V W三相输出插座全部换新,再次上变频器通直流电实验,上电显示正常后,启动变频器频率缓慢上升,慢慢升到50HZ,不再报警,此故障修复
  此案例的故障原因,插座氧化接触不良。线路板空载不报警,带载报警即带模块,变频器不送电只给线路板送直流电,启动就报警。

网友A:
发上图片就好了

楼主:
图片怎么发呢,我只有一部电脑没有其它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