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1-28):
阿尔法变频器启动报oc1.把霍尔拔掉以后,就不报故障,怀疑是检测有问题,

楼主:
有没有,老师请帮忙解释一下,有没有那个电路板的原理图,麻烦给一份,非常感谢,,

网友A:
自己跟着pcb走线查,这个是维修基本技能。

楼主:
故障已经解决,由于电源电压一点低,调高电源电压后启动正常。故障解决。

网友B:
电压低会跳过电流吗?

网友C:
既然把霍尔拔掉不报过流,那最有可能是霍尔的事,找一只新霍尔换上,故障原因马上就见分晓。这句话是不是还可以这样理解不插上霍尔就不报过流,插上就报过流。所以霍尔的可能性最大。

网友C:
电压低报过流是可能的,比如输入电源电压低,变频器整流模块有损坏,驱动电路电解电容容量降低 漏液 鼓包 漏电。

网友D:
供电电压低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