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1-28):
大家平时在工厂里,购买电缆超过120平方的电缆时,喜欢买3+1的,比如yjv3*240+1,还是买yjv1*240的电线买三根,有什么区别吗!我所在工厂185以上的,都是单根的!

网友A:
电缆外面有护套,单线可能散热好一点。
另外,单根线外径小,可能施工难度要小一些(比如转弯);而需多组导线时,使用电缆清晰、规整一些,等。

网友B:
个人认为单根的更好

网友C:
单条的散热效果更好。

网友D:
我一般看到都是多芯线,原因电流有趋肤效应,但耐腐蚀和抗拉力方面不行,问一下你们是什么样公司,用在哪里

网友E:
我认为还是铠装比较好

网友F:
架空线一般用单根线

网友G:
我也觉得2楼说的有道理!
从电路容量上来讲,三芯和单芯电缆,同一截面,单芯电缆的额定载流量>三芯电缆的额定载流量;
从绝缘性能来讲,单芯和三芯电缆,都需要满足国家标准,在满足国家标准的前提下,还需要留有一定的安全余量,那可以理解为绝缘性能都合格,没有区别;
从电缆使用上来讲,单芯电缆的散热性能>三芯电缆的散热性能(同样类型的电缆),加上同截面的单芯电缆的额定载流量>三芯电缆,这在相同负载或者短路情况下,单芯电缆的发热量<三芯电缆,用起来更安全;
从电缆铺设上来讲,单芯电缆铺设更方便,弯折更容易,但长距离的铺设难度单芯电缆>三芯电缆;
从电缆头的安装上讲,单芯电缆头安装起来更容易,分线方便;
从价格上来讲,相同截面和类型的单芯电缆*3的价格≠三芯电缆(具体价格得您去了解下)。

网友H:
引用 网友A:
电缆外面有护套,单线可能散热好一点。
另外,单根线外径小,可能施工难度要小一些(比如转弯);而需多组导线时,使用电缆清晰、规整一些,等。
说的很全面了,主要看场合吧。有些地方电缆比较方便,拉一次线就可以了。

楼主:
我以前申购电缆都是买的单根240的电缆,因为这个拉线轻松,而且这个线可以承受的比单根的更多,但是呢,同时也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配电房的电线分布比较乱,因为三相电可以知道你这个是那个部门的,但零线因为都是直接的基本上都是没做标记,所以零线都不知道那根对那根了,还有上次一个外面做变压器的人过来,他说,你们还在用这个单根线,现在都在用3+1的线了,这个线因为3根在一起,所以磁场会抵消,所以说会省电,我也说不清楚有没有这个效果,想问下大家看看

网友I:
选择单芯的原因不同,但我们的一个分厂使用的就是单芯,放线、做头,接线什么的都方便

网友J:
单根的和多芯的在截面积一样的情况下,带载能力更强。

网友A:
若单根线穿金属管,电流过大时,就要考虑涡流影响;但对于 磁场抵消 会省电的作用不了解,只知道有临近效应等概念(低频的影响有多大 也没了解过)。

网友K:
大电缆肯定选单根的嘛
那么粗的电缆你放线的时候怎么玩?
现在人工这么贵,你不考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