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1-28):
完成两个程序后,第一个程序一直在读取在Wait M_Wai(2)=1  这步上不动。为什么呢
relm
XRUN 2,"10"
Wait M_Run(2)=1

GetM 1
SERVO ON
MOV P1
MOV P2
SERVO ON
RelM
END

网友A(2018-12-29):
对应的插槽没有程序吧

网友B:
对应的2号插槽在运行,要等到2号插槽停止吧

网友C(2019-07-12):
插槽执行结束后要关闭,否则就会显示上次的程序一直占用插槽,对应的2号插槽在运行,要等到2号插槽停止吧